求助:图纸的齿形在solidworks用什么命令画

楼主(2013-03-06):
求高手看下,这个零件的齿部分在solidworks中用什么命令可以画。O(∩_∩)O谢谢

网友:
不会。

网友(点评):
……言简意赅,直奔主题。我也不会。

网友:
切个三角形,再阵列的吧

网友(点评):
谢谢,不是这样的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尺寸不全吧

网友:
螺旋面,用扫描切除,然后圆周阵列。
这是SW的基本操作。要高手,天下高手也太多了些。
传统制作方法在立铣上用立铣刀,分度头夹持工件,分度头搭挂轮与工作台联动。

网友(点评):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
拔模后扭曲,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