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温度塔高,导致液压卡爪夹紧力不足!

楼主(2013-03-06):
         大体介绍一下吧,一个泵站负责模具的推进跟主机卡爪的夹紧。现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总是出现卡爪溜活的现象。(工件上有明显的溜活爪印)观察后发现,溜活的时候出现油压下降,油温略高。冷却系统设置的27°C才开始工作。但是往往到28-29°C就出现溜活现象。这些情况该怎么解决呢?我还在想是不是夹紧系统在油温高后有泄压现象呢?不知道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另恳求各位指点一下,怎样解决溜活的现象呢?

网友A:
油路上加个小的蓄能器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路上加个小的蓄能器可以试试。

储油器是有的,但是没用吧!另外这液压方面不懂。只是因为带班,所以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想请教下储油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蓄能器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关键还是如何消除或减弱液压冲击。。。。。

网友:
油温升高,缸有内泄的可能性大。试试二楼的方法。

网友B:
给你一个建议;配装水冷、风冷系统,另一在卡盘进出油口加装液压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建议;配装水冷、风冷系统,另一在卡盘进出油口加装液压锁。

水冷,风冷都有的。不过液压锁好像没有,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储油器是有的,但是没用吧!另外这液压方面不懂。只是因为带班,所以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想请教下储油器 ...

是蓄能器,其作用你可百度一下,比我说的要详细和权威。另外如果你的泵站仅仅为了加紧工件用,那你的液压系统设计是存在缺陷的。较好的原理是在加紧液压管路上有蓄能器、电接点压力表和液压锁,加紧压力保证几个小时不掉是完全可行的,在压力满足加紧时,电机自动停机,当压力不够时,电接点压力表检测到后发出信号电机启动,到了要求压力后,电机又停机。这样系统的优势是1.系统几乎不发热可以省掉冷却系统,2.省电,3.几乎无噪音。另外60度以下液压系统是完全可以正常运行的,何况30度了。
       我将以前设计的机床液压中心架原理图发上来,供参考。

网友:
楼上正解,其实现在很多问题只要多加个电气控制回路就解决了

网友:
用自锁结构也可以满足

网友:
我是一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