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S齿圈的检测,最近接了两个活,制动盘的

楼主(2013-03-06):
最近接了两个活,制动盘的。上面要求直接加工ABS齿槽,图纸上有槽宽、齿槽相对角度、槽深、齿面跳动等。
可能客户应用方向不同。一张图纸上要求ABS齿总分度误差±0.05′(正负三秒,我觉得太严了,精密分度盘示值误差还4秒多呢)另一张上面没有明确要求。

我想请教坛子里列位大神,这ABS齿槽角度公差多少能满足要求啊。如果按正负三秒一般用什么方法检测呢?

网友A:
这个肯定实现不了,估计不是图纸有问题就是理解有错,放大60倍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详细解说一下,一般ABS齿总分度误差要求是多少呢?谢谢!

楼主:
看来天地大侠是业内人士啊,能帮我扫扫盲吗?啥叫放大60倍啊。一般的ABSABS齿总分度误差要求是多少呢?
这个±0.05′要求确定不能更改了,按我理解,如果不考虑批量生产的效率加工还是可以达到的。
检测就比较麻烦了,可能要用到比较精密的仪器,但是工件本身比较重,要做到比较高的检测频次很难。
而且客户说他们自己的产品是要用的一个老外的综合检测设备的,莫非在线是齿距检测之类的东西,但角度还是没有直接体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天地大侠是业内人士啊,能帮我扫扫盲吗?啥叫放大60倍啊。一般的ABSABS齿总分度误差要求是多少呢?
这 ...

你们俩曾经一个办公室的

网友(点评):
惭愧啊,惭愧啊,谁叫他起这么风骚的名字啊。

网友(点评):
是该惭愧。谁叫你不请示我老人家就乱问的哈哈哈哈。和你用户沟通,和他们方法一致

网友A:
放大60倍就是加大一个数量级:角度都是60进制.制动盘在齿圈的加工精度应该低于盘面和平行度的,盘齿对内孔的同轴要求都不高,而且受力部件装配往往需要更大的间隙以方便装配和给受力变形留下空间.我估计图纸是0.05度,哪个尺圈实际是很粗糙的.是个受力部件,实际使用中有灰有土都往上面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60倍就是加大一个数量级:角度都是60进制.制动盘在齿圈的加工精度应该低于盘面和平行度的,盘齿对内孔的同 ...

感谢浪人大侠回复,这个公差跟客户确认过,他们说一定要保证的。问他们是怎么检测的
他们只说用老外的设备检测。我猜测可能是检查传感器信号的检测设备,这些尺寸并不能直接检测,
可能这个产品要求比较严,他们怕出问题图纸要求严了,最终好不好还是看ABS信号吧。所幸的是经沟通
这个齿槽我们可以不加工,他们自己搞定了。

网友B(2013-08-02):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实现不了,估计不是图纸有问题就是理解有错,放大60倍已经很厉害了

您好,在论坛里看到您对ABS很在行,想问您下ABS的齿圈的齿节距误差、最大半圆误差、最大幅度误差什么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在论坛里看到您对ABS很在行,想问您下ABS的齿圈的齿节距误差、最大半圆误差、最大幅度误差什么概念 ...

我并不是研究制动盘的;对制动盘只是客户需要测量什么,我就去作什么。不过你体的几个问题我建议你翻下齿轮精度标注以及测量方面的手册或教科书,上面讲的会很专业;加上你们生产实践应该很快会理解

网友(2018-08-14):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9-11-29):
带齿的盘子应该是飞轮吧,制动盘上面没有齿。飞轮上的齿精度没有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