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渗碳后直径会不会变?各位大侠

楼主(2013-03-06):
工件渗碳后直径会不会变大?在下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新人的问题,我也同问,渗碳层在表面以下,应该会变一点点,几个U差不多

网友:
渗碳变形基本不用考虑,要考虑的是渗碳后淬火的变形。

网友:
工件渗碳淬火后应该都有点点变形的吧!我们公司机加工轴时,热前外圆尺寸都会特意的缩小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