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背吃刀量和刀具补偿

楼主(2013-03-06):
有谁能详细的解释一下背吃刀量和刀具补偿

网友A:
背吃刀量是刀具切削的深度,刀具补偿是在编程的时候计算刀的路径时减去刀柄的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吃刀量是刀具切削的深度,刀具补偿是在编程的时候计算刀的路径时减去刀柄的长度

你还是说通俗些吧,我觉得这样说他也不懂。

网友:
建议楼主回校再读一下

网友:
如果你自己看书都看不懂,相信别人在这用文字表达你也很难听懂。

楼主:
书上的太空洞,我没有什么实践经验,所以想听听有实力的师傅的通俗解释

网友:
刀具补偿分半径补偿和长度补偿。半径补偿用于平面轮廓加工,可调整补偿量改变轮廓尺寸。简单说就是在编程时可按图纸公称尺寸编程,根据所用刀具设定其半径为刀补值输入到相应的刀补号,编程时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