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木多少,有45#硬不

楼主(2013-03-06):
胶木多少,有45#硬不

网友A:
不知道“胶木多少,”是什么意思?没有45#钢硬,电绝缘性能优良!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是:胶木的硬度是多少,有没有45#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胶木多少,”是什么意思?没有45#钢硬,电绝缘性能优良!

因为明天我要用胶木做几个定位块,又是第一次用胶木,所以想问问大家胶木的硬度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电木类的啊,硬度倒是比45#硬,但强度差远了。

网友:
胶木很硬的

网友:
肯定没有啦,你想想,一个金属一个非金属,哪个硬?

网友(点评):
那你说说,金刚石与45#钢哪个更硬一点呢.

网友(点评):
说得好啊

网友:
胶木有很多种,里面的添加物也不同,使用的树脂不同,硬度是不一样的。来自: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