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dea 机械装置设计,我要改进一个液压泵站,需要设计一个装置

楼主(2013-03-06):
我要改进一个液压泵站,需要设计一个装置,其功能是在油箱内一个进热油,另一端进冷油,然后能使2种油混合均匀,请问能实现这种功能的装置 有现成的厂家生产的吗?怎么样的机构装置能实现这个功能。请教大家给点idea

网友:
听你说的挺简单的,也不知道你“均匀混合”还哟没其他什么要求,按你说的冷热油进到油箱后,想让他们快速混合加个搅拌机构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为何一端进热油,一端进冷油,然后再在油箱内均匀混合,直接进需要的油温的油不就完了吗?
难道是你的系统回油管油温过高,而你的油箱又不足够大,这样的话应该加冷却器,方法有两种:
1.一种加在回油管路上,需要副油箱,如果主副油箱不完全隔离可以不单配泵。
2.另一种油箱外循环,不需要副油箱,但必须配置循环用泵!

网友:
我们是这样做的:在油箱外,用温控阀(三个接口:两进一出),两个进油的口,一个进未经过冷却器的油,一个进经过冷却器的油;此两种不同温度的油由温控阀混合,输出一定温度范围的油!

楼主:
均匀混合没其他要求  只需要能实现在油箱内冷油和热油 混合均匀的装置 或者机构  或者买现成的装置

网友A:
两种油通到一个管道里转两圈一起流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油通到一个管道里转两圈一起流出来啊

我是说能实现这种功能的装置有卖的没  或者设计一个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