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刀槽、砂轮槽 、越程槽 是干嘛的?

楼主(2013-03-06):
请教有关于退刀槽的问题, 那个退刀槽、砂轮槽 、越程槽 是干嘛的  哪位大神能形象点说说。。。  本人大二

网友(点评):
百度图片链接,别人看不到。

网友:
都是为了达到完整的螺纹、磨削长度而设的让刀槽

网友:
书上应该有答案吧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简单,明了!

网友:
记得以前读书考试就有这题。好像有5条吧    让刀  减少应力集中 配合面更好的贴合.....
可能记忆有误,还是得查阅书籍 多方认证才好

网友:
退刀槽、砂轮槽是刀具和砂轮加工完一段后便于退出刀具并且使刀具加工到底部。

网友:
因为砂轮有圆角 所以开越程槽 为以后装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在哪  我看不到。。。

网友:
百度来的,百科里面有图片,关健词搜索还是蛮有用的。
在车床加工中,如车削内孔、车削螺纹时,为便于退出刀具并将工序加工到毛坯底部,常在待加工面末端,预先制出退刀的空槽,称为退刀槽。
退刀槽作用:
为在加工时便于退刀,且在装配时与相邻零件保证靠紧,在台肩处应加工出退刀槽。退刀槽和越程槽是在轴的根部和孔的底部做出的环形沟槽。沟槽的作用一是保证加工到位,二是保证装配时相邻零件的端面靠紧。一般用于车削加工中的(如车外圆,镗孔等)叫退刀槽,用于磨削加工的叫砂轮越程槽。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2013-10-11):
加工工艺或装配工艺需要

网友:
11楼的图片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
你若果不需要磨到位,不需要螺旋到顶,你不要也可以啊,没人说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