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比重减少可以保证传动精度?

楼主(2013-03-06):
在机电一体化进给伺服系统中,采用齿轮传动装置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降速,将伺服电动机的高速、小转矩输出变成克服负载所需的低速、大转矩;二是使滚珠丝杠和工作台的转动惯量在传动系统中所占比重减小,以保证传动精度。

我想请教这个二怎么理解?为什么比重减少可以保证传动精度?谢谢老师们答复。

网友:
坐等高手啊

网友:
是转动惯量在传动系统中所占比重减小,此“比重”而否那“比重”。
通俗地说,惯量大了,启动及制动也大,部件到设定位置后容易过冲,如果是开环系统,精度就差了。。。

网友:
楼上正解。
就比如你手持皮球做几个动作,基本不费力,想动就动,想停就停,指哪,到哪;如果换成铅球,保持速度一样做相同动作的话,肯定比较费力,而且精度难控制。
当然,反过来讲,传动件重了,一般强度比较好,最终还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网友A:
控制电机的加减速度的曲线可以非常大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机的加减速度的曲线可以非常大的作用

你好,如果行程比较段而且是间歇性运动(速度900mm/s),每段行程3mm左右。导程好像是12mm。还能用加减速吗?若不能机器会产生比较大的晃动(机器现在比较轻)。运行构件越4kg重。请问底盘多重机器比较稳呢?怎么计算呢?现在用的地脚是6个,底板面积是700*680mm。运行构件距离底板高度455mm。请老师指点了。

网友:
速度900mm/s加4KG重量惯性是不小,如果没加减速度,丝杆的耐用程度会大打折扣
不清楚你的运行构件是虾米功能和构造?
只是个猜想哈!如果你把运行构件拆分再在上面增加个轻的运动执行件,那么运动速度是:底座速度+执行件速度
另外机器现在比较轻容易晃动,如果是方型机架我一般会在架构上面尽量的多加斜撑条(类似建筑塔吊的方式)

网友:
惯量大,就是惯性大。惯性大了,无论是启动,还是停止,都比较难以定位。

网友:
不知道你在学校学过《控制原理》没有,答案在那里找的到!

网友:
可以百度搜索惯量比,或许有帮助。

网友:
其实第二点是错误的,不考虑传动效率,减速机构虽然在数值上改变了惯量,但是相对于高速小力矩输出的原动机其惯量比并不一定减少。用减速机械是因为我国的过去直驱设备不发达只能利用减速机构,实际是高性能系统大多提倡直驱,当然成本是另外的问题了。国内教材误导人啊!

网友(2013-04-09):
控制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