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根钻床主轴,委外加工后不好用,关于莫氏锥孔

楼主(2013-03-06):
各位社友,小弟做了根钻床主轴,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中的设计尺寸设计的3号莫氏锥孔,委外加工后不好用(一家非专业厂商,价格相对便宜),不知哪有社友有关于莫氏锥孔设计的资料、检验方法及所需检具等,如有资料的话,烦劳发至小弟邮箱:yxczh@126.com  ,不胜感谢!

网友A:
什么原因不好用?是钻头与锥孔不匹配还是跳动太大?是设计问题还是加工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加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不好用?是钻头与锥孔不匹配还是跳动太大?是设计问题还是加工问题?

设计参照机械设计手册,主要是加工问题,但不知道怎么检测,或是指导外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加工问题,

主要确实是加工问题   不知有什么检测方法及什么样的检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不好用?是钻头与锥孔不匹配还是跳动太大?是设计问题还是加工问题?

钻头的有效配合段只有一公分, 跳动也有5丝,转速达到3000多转时,钻头摆动很厉害

网友:
觉得不太合算吧,TB上有现成的,没多少钱

网友:
装个标准莫柄检测棒,然后打跳动即可。建议外头做带点精度和要求的东西要找个有点本事的。价钱再低东西做不好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