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转配好的零件运动起来?

楼主(2013-03-07):
请问那位大侠可以教下 怎么让转配好的零件运动起来

网友A:
你可以  去找一下你所使用的这款软件的相关教学视频   应该都有的。。。。。。

楼主:
我没有找到你会吗?可以教我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  去找一下你所使用的这款软件的相关教学视频   应该都有的。。。。。。

请问你会吗?  可以教我下吗?

网友:
网上多的是视频,是在找不到去买本书,这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会吗?  可以教我下吗?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啊!SW的话  我这里有个视频!要的话发你邮箱!

网友:
教程网上有的是。主要的问题是约束要留空,就是不要把自由度全部限死,那么就不能运动了!
SW中还有机械配合,比如最大距离,最小距离的,适当选择可以限制运动。

网友:
配合弄好,就能手动转了,加上马达就能自动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