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在这个零件加工腰圆孔

楼主(2013-03-07):
工件尺寸如下图,本来是平板,现在折了2道弯,所以不能上数控冲床了,我要将右上角标注的4个φ10的孔加工成13*10的腰圆孔,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钣金件,OB孔穿螺丝用~尺寸精度要求应该不大,叫个钳工师傅给你扩一下,或者去机加哪儿,多少件?精度高用 ...

因为折了两头的两道折弯边,所以镭射也上不了,数冲也上不了,零件太大,普通的铣床也上不了,数量有近百个孔,人工打的话太费事费力了,烦躁啊

网友:
数量大就改下冲压的模具,数量少么可以钳工或者线割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单冲模,最好一次能冲4个的.....

好像只能考虑普冲了,还得开模开始

网友:
手工应该是比较直接的办法。
想要机械化生产,可能只有裁断后重新加工一个折角零件,然后焊接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