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这个零件加工腰圆孔

楼主(2013-03-07):
工件尺寸如下图,本来是平板,现在折了2道弯,所以不能上数控冲床了,我要将右上角标注的4个φ10的孔加工成13*10的腰圆孔,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网友:
快丝 中丝都行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量小就手工做一下吧

网友:
可 不可以用铣床拉一下。

网友:
手工做吧

网友:
激光或者水切割都可以

网友:
用打磨机磨下

网友:
量大上激光,量小上铣床

网友:
量小就手工改一下,量大就用激光。

网友(点评):
你可以进生产群5336139

网友:
修件的话那是三菱激光的最最优势,找个基准直接定位加工就OK,SO easy

网友:
加垫块不就可以上冲床了吗?

网友:
用铣床也可以弄!

网友:
板料这么大,应该是做样品。可铣床拉一下,也可找一副13*10的腰圆孔模具冲出,嫌那样太麻烦就上激光切割吧。

网友:
夹具 手动开一下 量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