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一密封压盖,一次冷压成型,经多次试验不成功

楼主(2013-03-07):
本人有一密封压盖,一次冷压成型,经多次试验不成功,寻求帮助,多谢大家啦。

网友:
楼主太小气了,贴图那么小........

网友:
详细介绍一下冷压成型多次试验不成功的过程,大家一块分析。

网友:
考虑下材料的流动性,板的厚度是否合适,不行的话就不能一次冲压成型了。不过楼主还是说说出问题的原因吧,这样更好分析。

网友:
是什么材料,在图上标出,下起来太麻烦

网友:
贴图那么小

网友(2013-08-02):
一次冲压是否可行,要看看你的材料,不过你的模具是否合理也有待商榷

网友(2013-09-03):
有没有使用模压机辅机呢,利用辅机冷水机/模温机达成冷压成型效果,可以试试

网友:
加一道整形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