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排线(FFC)的自动安装问题,近期一直困扰

楼主(2013-03-07):
近期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软排线(FFC、FPC)如何实现自动装配?排线是软的、有些插座还有锁扣需要扣上。貌似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哪间工厂有好的解决方案哦。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见同样的问题?

网友A:
这个东东是有点难度的,做自动化最怕软的、等高手

网友(点评):
夫为妻纲,刚为柔纲。用刚体引领柔体,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建议楼主咨询搞过纺织机械的高手。

网友(点评):
逍遥处士的点评不错!不知俺们坛子里是否有纺织机械高手呢……

网友B:
楼主肯定是自动安装吗?我估计还真就是用人手工安装的!想想富士康吧!

网友(点评):
shi a 最怕软的,补好定位

网友C:
这个用自动化装置不怎么好吧 也不好实现的

楼主:
感谢老鹰大哥加分啊!
这个问题,等待高手解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是有点难度的,做自动化最怕软的、等高手

聂大侠,前几天和您通电话,您很热情啊!赞一个!
对于这个软排线,不知道使用真空吸盘效果怎么样哦?

网友(点评):
要看具体的工艺要求,做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成本会相当高的

网友(点评):
聂大侠,如您所说,搞自动化可能是长远目标了。现在装这个东西直接用手,非常不方便。如果退一步来说,弄个简单的夹具提高效率:如何可以方便插入FFC,同时方便锁住锁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自动化装置不怎么好吧 也不好实现的

是非常有难度哦!如果我们有突破,咱们就是标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肯定是自动安装吗?我估计还真就是用人手工安装的!想想富士康吧!

楼主现在还是手工装配,惆怅ing……
不过,楼主的目标是自动装配,特上论坛寻求各路豪侠的见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非常有难度哦!如果我们有突破,咱们就是标杆了啊……

那大家 就集思广益吧,希望有想法的可以共同分享一下

网友D:
你是要全自动还是要半自动,或者是手工用治具安装。
方案不同自然需要的预算相差会很大。
治具最简单,步骤大致如下 定位产品,定位排线,连接器解锁,插入排线,插入端后退,连接器锁定,取出产品。
可能效率很低,一个产品估计3秒以上。
半自动机 插入动作,解锁动作,后退,锁定动作用气缸执行
全自动 以上动作自动进行

网友:
你那个连接器好眼熟啊,54132 15极  MOLEX的产品。

网友E:
如果用视觉机械手呢?这对视觉应用将是一个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要全自动还是要半自动,或者是手工用治具安装。
方案不同自然需要的预算相差会很大。
治具最简单,步 ...

Leiyu100兄,你所介绍的工作流程很详细,安装都是按照你所说的那样进行。我想一步一步来,先做手动的,然后半自动,最后自动。现在是这个手动的,还没有很好的构思。能否再指点指点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视觉机械手呢?这对视觉应用将是一个考验!

用视觉机械手?貌似也是不错的自动化方案哦!这个机械手,要做到如下动作:抓住排线、解开锁扣、插入排线、锁住锁扣、松开排线……要用六轴的么?

网友F(2023-01-11):
10年了,问题解决了嘛?10年后的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G(2024-04-23):
引用 网友F:
10年了,问题解决了嘛?10年后的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机器人+3D视觉+AI或许能解决软排线的自动扣合

网友(2024-07-12):
引用 网友G:
机器人+3D视觉+AI或许能解决软排线的自动扣合

机械结构难搞啊,我之前看Fanuc用两台机器人搞定了,能不能用三轴一台搞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