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做气缸伸缩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3-03-07):
模拟气缸伸缩的仿真,定义私服电机的时候,这个气缸滑块的伸缩该怎么定义啊?余弦吗?是余弦的话该怎么填呢?我只想要一个伸出去,然后一个缩回来这样一个动作就行了。这样周期是一个吧?请教高手

网友:
A:振幅,B:相位,C:不道,T:周期时间。
达到你的目的也可以用“表驱动”,
也可以在仿真设置里面限制伺服电机的工作时间段。

网友A:
如果只想要一个伸出一个缩回的动作,定义时把上图里的“速度”改成“位置”,选“余弦”,定义下A:振幅(汽缸运动的行程),T:周期就好了。另外,提醒下,类型时记得选的是“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想要一个伸出一个缩回的动作,定义时把上图里的“速度”改成“位置”,选“余弦”,定义下A:振幅(汽 ...

三克油,看来是我前面的类型选错了,应该是选几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