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测定振动的方向吗?

楼主(2013-03-07):
如果能知道振动是从A零件传播到B零件,还是反之,那么对于故障诊断是大有裨益的。
有这种技术吗?

网友A:
可以的,我知道我们公司有种仪器可以测定振动频率,通过测定的振动频率,来判断轴承是哪个部分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知道我们公司有种仪器可以测定振动频率,通过测定的振动频率,来判断轴承是哪个部分损坏!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两个零件连接在一起,振动频率一样或近似,如何判断谁是振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两个零件连接在一起,振动频率一样或近似,如何判断谁是振源呢?

这个太专业,我也不懂了!

网友:
这个可以通过经验分析,或者通过 听声观察等发现,非常专业。

网友B:
A、B零件上都安装加速度传感器,利用互相干函数,可以辨别出振动是哪个零件先发生,从而判别振动的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零件上都安装加速度传感器,利用互相干函数,可以辨别出振动是哪个零件先发生,从而判别振动的传递

真的吗?我怀疑啊。振动是周期性的。光看相位的话,怎么能知道是A零件传给B零件,而不是反之呢?

网友:
这是个问题,真没想过

网友C(2013-04-23):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我怀疑啊。振动是周期性的。光看相位的话,怎么能知道是A零件传给B零件,而不是反之呢?

谁的相位在前,谁就是振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的相位在前,谁就是振源。

对于周期性信号,你怎么知道谁的相位在前呢?比如你可以说A比B领先了0.8T,也可以说B比A领先0.2T。

网友:
应该有一个相位的滞后吧,你研究下相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周期性信号,你怎么知道谁的相位在前呢?比如你可以说A比B领先了0.8T,也可以说B比A领先0.2T。

只看互相关的话只能看出时间间隔,如果要看相位是谁前谁后的话应该不行,因为是周期信号的。

网友:
通过周期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从理论上说(实际没有做过),可以通过波的传播方向和衰减来进行判断。振源处的振动能量以波的形式向外传播,以空间形式传播衰减幅度还是应该很大的,如果可以有定向接收装置,就像激光的三点定位一样,就可以确定振源了。实际究竟有没有这么做的,效果怎样,还不知道。

网友(2013-08-19):
用最先进的声学照相机,可以直接找出振源,就是费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