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液增压泵怎么注油的?

楼主(2013-03-07):
有没前辈用过气液增压泵的,或者气液增压器,请教下怎么注油的

网友:
有以下几点:1.通常不需要提前注油就可使用,如果注油就从油入口一边滴油,一边用铝杆或铜杆顶开单向阀,否则油自己流不进去,进去半个鸡蛋多少就可以了,只要进出液压单向阀建立起油膜就可以;2.注意不要将气口与油口混淆了,气口不可随便加油,至多一滴用于润滑气密封圈即可。

网友:
济南华能的做的很好

网友(2013-04-10):
没用过啊,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