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玻璃开孔的经验

楼主(2013-03-07):
请教玻璃开孔的经验,玻璃厚20mm,开孔直径58mm.现在工艺,一次钻穿的话,玻璃容易崩口,掉渣。分别从面钻的话,同心度较难保证。
询问过激光切割,成本较高。
求有效的工艺。

网友:
工件的量是多少?
如果是几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请有经验的师傅用玻璃空心钻,留量,用油石打磨去除余量。
如果量很多的话,上玻璃数控加工机床,也可以,不知费用如何。

网友:
钻玻璃可以使用砂轮钻头,我是搞钢件加工的,没接触过玻璃方面的加工,这是我以前在网上看到的,如果对你没有用处,请一笑而过。

网友:
我们以前玻璃开孔的时候,有用过专门的玻璃钻
不知道楼主之前开孔的时候用的是玻璃钻吗

网友(点评):
是的,金刚砂开孔器

网友:
有没有试过分批次钻?
先钻个10的孔到10mm,再钻个16的孔到10mm,然后钻10的孔贯穿
然后钻20的孔到10mm,然后钻16的孔贯穿
最后再钻20的孔贯穿

网友(点评):
你这个做法,做样件可以,批量生产,成本太高。

网友(2016-02-15):
我们都是用水刀,5到19mm厚,孔都可以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