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08 10 12工程图角度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07):
为什么我的第二个45度角标注不上,只能选择划线标注呢?求教大神。

网友:
可以来个2-45°····

网友:
试试标注时,选边的顺序呢?

网友:
这种效果的图是怎么截的啊  是什么软件吗啊?

网友:
屏幕捕获的软件不错,很连贯
SolidWorks里面标注很少,转成CAD会乱,一般在CAD里面标注,

网友:
我的可以耶,就是先点击斜线再点击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