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读取当前加工中的工作台代码,求指令

楼主(2013-03-07):
卧加,双工作台,840d:
想读取当前加工中的工作台代码,求大神。

网友:
一般情况下,工作台都是指定的,1就是1,2就是2,为什么要读取?

网友:
有必要么?交换工作台直接 CS_WPC

楼主:
可添加在主程序中,对应不同的工作台再选用不同的子程序(比如:零件刻字,单数工作台全部刻写单数流水号……)。
求解:  $A_DBB[n],类型指令读取的是哪些系统变量。西门子高级、工作准备等参考书上都插不到。

网友:
MDI状态 M90 有的机床是M60 工作台就换过来了

楼主:
如果觉得应该直接使用交换工作台指令的,请不要回复该主题。
回答不出我需要的答案,干脆就让它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