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贴胶纸机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13-03-07):
主要是针对粘性胶带的定长裁切,胶带是卷料,怎么才能在裁切完一段以后继续送出下一段呢,送料机构的大致原理是什么?求大神解答

网友:
我看过一个是用真空吸盘的,至于送料放卷,可以参考分卷机。

楼主:
分卷机是分粘性胶带吗?主要是不知道想这种粘性胶带怎么定长送料,然后裁切完怎么送下一个

网友:
直接用夹爪夹住,拉长,剪短,吸走,夹子表面镀成铁氟龙  这样洗盘吸取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