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CD6140A车床离合器高温发烫的原因,请教

楼主(2013-03-07):
请教下高手~大连CD6140A车床离合器高温发烫的原因?

网友:
主轴箱机油量过少

网友:
离合器片太紧

网友:
正传和反转调的不协调,产生不离合或半离合现象,所以极易发热,另外油不够或者油泵不泵油也是发热的原因

网友:
正常    夏天一般冒烟

楼主:
又精通大连CD6140A车床的大虾吗?留个电话~想咨询问题啊!

楼主:
操作工把离合器轴拆的七零八落的。也没记位置。正反车磨片装多少都不知道!还有铜套。内外圆都旋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