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料磨光机磨头升降液压系统

楼主(2013-03-07):
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大理石磨光机中磨头磨削力是多大的,磨头是液压传动的。。

网友A:
我说一下个人观点:1.磨削力大小与磨削电机有关,楼主可以从知道此电机功率入手,我感觉应该在0.5KW以内;2.磨削力与升降气缸有关,如果升降气缸向下压的力量非常大,那么磨头可能就转不动了;3.我不赞同楼主说的“磨头是液压传动的”,首先从图上没有见到一点点液压信息,而是见到了两个气缸和气管,另外这样设备每个部分动力都很小,没必要采用液压,液压成本至少要多1K,而且还要考虑液压发热问题。

网友:
磨削主轴不可能才0.5KW,端面磨削消耗功率比径向磨削大的,因为接触面积大,排屑差些。这个应该至少好几千瓦,要看直径多大

网友B:
2-5kw左右应该可以,液压系统起进给作用。磨头下降的多了,也就是吃刀量大了,当然切削力也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kw左右应该可以,液压系统起进给作用。磨头下降的多了,也就是吃刀量大了,当然切削力也就大了

恩恩。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下个人观点:1.磨削力大小与磨削电机有关,楼主可以从知道此电机功率入手,我感觉应该在0.5KW以内;2 ...

谢谢师傅指点。我上传的这个图片是想说是这个样式的磨光机。。我做的是毕业设计,但入手点就是大理石磨光机磨头的磨削力。查了资料都没有说明磨削力。看了您的我再试试从电动机功率入手。

网友:
这几天,厦门正在石材及石材机械展。展会上国外的石料特多,国产的石材机械多且烂,不知可有一台机器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