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GrMnTi成份和性能

楼主(2013-03-07):
碰到一张用30GrMnTi材料的图纸,一根销轴,以前真没有见到过这种材质,各位大侠,能否指点!

网友:
化学成份:
  海狄30CrMnTi成品图
碳 C :0.24~0.32
硅 Si:0.17~0.37
锰 Mn:0.80~1.10
硫 S :允许残余含量≤0.035
磷 P :允许残余含量≤0.035
铬 Cr:1.00~1.30
镍 Ni:允许残余含量≤0.030
铜 Cu:允许残余含量≤0.030
钛 Ti:0.04~0.10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σb (MPa):≥1470(150)
伸长率 δ5 (%):≥9
断面收缩率 ψ (%):≥40
冲击功 Akv (J):≥47
冲击韧性值 αkv (J/cm2):≥59(6)
硬度 :≤229HB
试样尺寸:试样
热处理规范及金相组织:
热处理规范:淬火:第一次880℃,第二次850℃,油冷;回火200℃,水冷、空冷。
金相组织:回火马氏体。
●交货状态:以热处理(正火、退火或高温回火)或不热处理状态交货,交货状态应在合同中注明。
百度百科上找的,不知对楼主有没有用

网友(点评):
我也以为写错了,查网上真有30GrMnTi,但没有具体参数!

网友(点评):
查阅了元素表,确实没有Gr元素,看来应该是Cr元素了,唉,,错误的东西真是害人!

网友:
写错了吧?是30CrMnTi。
材料名称:合金结构钢
牌号:30CrMnTi
标准:GB/T 3077-1988

网友(点评):
有20GrmnTi的材质,觉得不能归于写错,

网友(点评):
确实是应该写错了,元素周期表里没有Gr元素一说!

网友:
我只记得 30CrMnSi 是超高强度合金钢,屈服极限在1000MPa以上,这材料大概属于这类?

楼主:
经过反复求证,应该是图纸标注材料失误,确应是30CrMnTi,材料成份见2楼刀锋战士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