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QT500-7

楼主(2013-03-07):
QT500-7属于球墨铸铁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σb (MPa):≥500
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320
伸长率 δ (%):≥7
硬度 :170~230HB

它是属于脆性材料还是塑性材料?
百度一下 :铸铁属于脆性材料 但脆性材料没有屈服强度啊
很不理解 诚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一般伸长率大于5%即可看作是塑性材料
没有明显屈服阶段的材料可以以残余变形为0.2%时的应力定义为条件屈服强度
铸铁种类很多,不能简单的说所有的铸铁都是脆性材料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耐心解读,又增长了见识

网友:
算低塑性材料

网友(点评):
安全系数可以取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