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测试齿轮箱运转噪音,驱动电机怎么选取?

楼主(2013-03-07):
现在有一个齿轮箱需要测试其在驱动电机12000r/min状态下的运转噪音,请问我需要选择什么样的驱动电机进行驱动呢?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参数来确定电机的型号呢?

网友A:
电机哪有那么高的转速?

网友(点评):
所以我才在这里求助啊!齿轮箱的设计输入要求就是需要这么高的转速啊!

楼主:
怎么没有前辈出来指点啊

网友B:
问题不清楚啊。这是一个增速齿轮箱吗?输出力矩是多少?
测噪音可以建一个专用吸音实验室,直流马达外置。

网友:
转速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清楚啊。这是一个增速齿轮箱吗?输出力矩是多少?  测噪音可以建一个专用吸音实验室,直流马达外置。

是一个减速齿轮箱,在输出端负载为零时,输入转速为12000r/m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哪有那么高的转速?

那就在减速箱前面装个增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