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轴承(外径小于20)的轴向固定一般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3-03-07):
用卡簧吗?  还是用别的方法?卡簧孔容易加工吗?  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

网友:
车床车个槽出来不就好装卡簧了啊

网友A:
感觉你没把使用条件或工况说清楚,想回答感到难以下手。。

网友B:
轴套
螺丝加垫片
或者螺丝
都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卡簧,轴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没把使用条件或工况说清楚,想回答感到难以下手。。

轴向力不大    轴的转速在1万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套
螺丝加垫片
或者螺丝

多谢!

网友C:
安装没问题的话,一侧定位台阶。另一侧车卡簧槽,上卡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没问题的话,一侧定位台阶。另一侧车卡簧槽,上卡簧吧。

卡簧槽容易加工吧?  一般比如20的孔上卡簧,卡簧槽的尺寸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卡簧槽容易加工吧?  一般比如20的孔上卡簧,卡簧槽的尺寸应该怎么计算呢?

一般精度是比较容易加工的,槽刀车一刀就好了。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查啊。有标准的,又不是靠想象。http://wenku.baidu.com/view/0a496e250722192e4536f66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精度是比较容易加工的,槽刀车一刀就好了。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查啊。有标准的,又不是靠想象。http://w ...

多谢大侠   听说孔卡一般都用A卡   为什么不用B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听说孔卡一般都用A卡   为什么不用B卡呢?

A型和B型类型不同,淬火硬度也不同,决定了用途的不同.A型采用板材冲切工艺制成,B型系采用线材冲切工艺制成,关于板材和线材的区别可查阅相关资料!B型的热处理硬度稍高于A型.     百度来的

网友:
A型热处理硬度44-51HRC.   B型热处理硬度47-54HRC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簧槽容易加工吧?  一般比如20的孔上卡簧,卡簧槽的尺寸应该怎么计算呢?

手册上有标准,加工直径,公差

网友:
可以做一个止动环

网友(2013-04-13):
要根据你使用的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