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钢板压瓦楞裂纹

楼主(2013-03-07):
1.2钢板压瓦楞裂纹我厂使用1.2冷板(1.26x6米幅面的钢板)在 折弯机上安装模具,压成型瓦楞(U形瓦楞,),高度48,长80。
当沿着6米长度的方向压瓦楞时,能正常使用;但是沿着1.26米方向压瓦楞时,就出现U形下边的两个外角裂纹现象。

我考虑使用08AL(老钢板牌号,现在怎么表示的?)

网友:
这种成型模压制的成品一般底部成型角比较凶一点,六米长度成型时由于设备压力极限,可能底部成型角度没有完全压死,所以不会出现裂纹,当工件长度缩短后模具压死,如果板材切口毛刺面在底部的话很容易就出现上述情况,一般我们遇到此类现象时可将材料翻身压制,就不会出现裂纹现象,如果板料一头毛刺在上面一头在下面,那么只能将底部毛刺打磨后成型,但1.2的材料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以前都是在2毫米以上材料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建议换个材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