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18i数控铣宏程序计算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3-03-07):
请各位大虾帮忙,知道的解释一下,先谢谢了。
示例如下:我截取一段程序说明。
O100;
#1=10.2;
#2=1.;
#3=0.2;
......;
N1;
;
;
(中间省略);
#1=#1—#2;
IF[#1GE#3]GOTO1;
;
;
M30;
        床子是发那科18 i 的沈阳龙门铣,经常就是#1算到1.2循环就结束了,我很奇怪找不到原因,还有就是#2改成0.2也是这样算到0.4就结束。但是如果把#1改成小数点后是0.5或者0,比如#1=10.5,#2=1,#3=0.5他就可以循环到设定的#3。
       求大虾指导,如果没有表达清楚的我随后补充。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把#3重新输一遍就好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系统计算的时候把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计算完以后又把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反复几次以后你看见的结果和实际计算的记过会有一些误差......眼见的不一定是真的...所以你的判断条件会有问题

网友A:
O100;
#1=10.2;
#2=1.;
#3=0.2;
......;
N1;
;
(中间省略);
IF[#1EQ#3]GOTO3
#1=#1—#2;
IF[#1GT#3]GOTO1;
IF[#1LT#3]GOTO2
N2
#1=#3
GOTO1;
;
N3
M30;
楼主试试这样加几句判断的,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计算的时候把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计算完以后又把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反复几次以后你看见的结果和实际计 ...

系统计算实际值跟显示的值不一样?我做完后都会检查,它确实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100;
#1=10.2;
#2=1.;

恩,我这样搞过,就是麻烦多写几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这样搞过,就是麻烦多写几句。

很多时候我们害怕麻烦,就会有更多的麻烦....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我也有个切身体会,我有一国产机床它的机床回零到位是:一小圆台刚好插到主轴电机后面的一小凹槽里时,接触开关灯亮,而这个圆的直径刚好和凹槽的宽相等,由于用了多年有了误差,这两装置老是对不上插不好,报警换不了刀,尤其是如果主轴刚好在零点附近那是绝对的报警(顺便说一句我这换刀X轴原点是-0.18Y是-90),老烦人了,因此我就用了一宏程序先让Z轴回零然后X轴再Y轴,这就要判断当前主轴的位置是不是在附近,如果是就让远离点再按顺序走,开始系统老是判断不出是大于还是小于-0.18,最后我就用主轴X轴的当前位置减去这个-0.18来判断它是大于还是小于0问题就解决了,换刀也就正常了。
有了这切身体会我建义你改下判断语句IF【【#1-#3】GE0]GOTO1;试试

网友(点评):
你这个方法还是不能完美解决该类问题......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 我真心不会 我只是想要威望下载我需要的东西 谢谢了

网友:
机械论坛是个神奇的地方,各路大神高招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我也有个切身体会,我有一国产机床它的机床回零到位是:一小圆台刚好插到 ...

可以试试,我下午再搞一下。但是今天我在搞的时候让我有感觉它确实是系统计算问题,我在原程序未作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将坐标Z值抬高100mm,也就是不切削工件空运行程序的时侯,它最后竟然算到100.2,但是换个工件接着做又是切到1.2很郁闷,也许jiangssli师傅解释的很对系统计算问题,但是我是真心没有搞懂?判断语句不严谨?还望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计算的时候把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计算完以后又把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反复几次以后你看见的结果和实际计 ...

是不是可以说系统计算的时候二进制十进制之间转换有误差而正好我的判断语句不严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说系统计算的时候二进制十进制之间转换有误差而正好我的判断语句不严谨,??

基本是这样的,有时候我用系统变量读取数控车的刀具数据,也许读出结果是707.063123....其实应该是707,这就是二进制转换十进制出现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我也有个切身体会,我有一国产机床它的机床回零到位是:一小圆台刚好插到 ...

是不是很完美我不是很清楚,对于宏程序来说它确实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方方面面,但我所要的只是对这一问题最终结果,至少我用这个方法解决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很完美我不是很清楚,对于宏程序来说它确实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方方面面,但我所要的只是对这一问题 ...

对头,能解决问题的都是好方法,

网友(2015-01-20):
其实没必要。坐标系00,坐标Z你补上-0.2,#2直接是整数1,在试试

网友:
应该不会吧,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