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刀模是什么组织?

楼主(2013-03-07):
请教下折弯的刀和底模是不是一样的组织,是那一种?

网友:
何为组织?不懂,求解释啊。

楼主:
金属组织个人理解为金属的化学组成的微观状态
铁素体:碳在α-Fe(体心立方结构的铁)中的间隙固溶体。
奥氏体:碳在γ-Fe(面心立方结构的铁)中的间隙固溶体。
渗碳体:碳和铁形成的稳定化合物(Fe3c)。
珠光体:铁素体和渗碳体组成的机械混合物(α+Fe3c含碳0.77%)
莱氏体:渗碳体和奥氏体组成的机械混合物(含碳4.3%)
以上是就是不同的组织,对应着不同性质的金属,金属热处理是机械制造中的重要过程之一,与其他加工工艺相比,热处理一般不改变工件的形状和整体的化学成分,而是通过改变工件内部的显微组织,或改变工件表面的化学成分,赋予或改善工件的使用性能。其特点是改善工件的内在质量,而这一般不是肉眼所能看到的,所以,它是机械制造中的特殊工艺过程,也是质量管理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