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槽的车铣加工编程,很难加工出顺滑的螺旋槽

楼主(2013-03-08):
如何编程螺旋槽,我们在车铣中心上加工。发现变螺距螺旋线,很难加工出顺滑的螺旋槽。请有经验的支招。谢谢。

网友:
坐沙发来学习哦!
应该不是很难的东西吧?比如手动车加工应该说湖南容易哦!

网友:
等待求知

网友:
宏程序吗,数控车的话有G34代码了

楼主:
回复2楼,我们量产,车铣中心加工。c轴和z轴配合。

网友A:
精加工余量是多少?

网友B:
因导程角不一样,就会出现不顺滑现象,可不可以将每段不同螺距的螺旋槽,利用Z轴和C轴再分多几段出来会不会顺滑点。假如螺距是10MM,程序:H9O,Z-1.8;H90Z-2.2;H90Z-2.8;H90Z-3.2;有不当之处请原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加工余量是多少?

我们用球头刀,一遍走下来就ok. 没有精度这一说法,只求曲线圆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导程角不一样,就会出现不顺滑现象,可不可以将每段不同螺距的螺旋槽,利用Z轴和C轴再分多几段出来会不会 ...

我试过了,分成多段,只是改变曲线的折点位置。我在研究SW,如果能读出角度就可以解决问题。

这儿车铣中心的编程是格式
.....
z-3.5c90;
z-6.c120;
.....

thanks for your time

网友:
c轴和z轴配合

网友C:
你每到一圈增大一个变值当然有拐点,把每圈的变值分成360份,每转1度就增加1/360的变值,这样就顺滑了,如同渐变

楼主:
根据SW的螺旋高度和角度编程效果也不好。请问坛子里能人,有UG或mastercam, 3D 编程是否可以?

网友D:
你这样的程序不对,在变螺距的节点处没有圆弧过渡。我个人的意见,要用G107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的程序不对,在变螺距的节点处没有圆弧过渡。我个人的意见,要用G107编程序。

我试试G107,会反馈结果的。。。。。

网友:
难度很大啊!

网友:
对于我们加工菜鸟来说感觉挺难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试G107,会反馈结果的。。。。。

Haas 的设备,没有这个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每到一圈增大一个变值当然有拐点,把每圈的变值分成360份,每转1度就增加1/360的变值,这样就顺滑了,如同渐变 ...

网友:
用宏程序加工,或者楼主把程序写成Z3.5C**
Z3.6C**
Z3.7C**
……

网友:
我现在做斜轧球轧辊,在数控车很容易办到

楼主(2013-04-14):
我也基本解决了。其实不难,根据sw螺旋线的坐标编程就可以。

网友(2013-05-23):
软件还是手工啊,现在正学车铣编程呢

网友:
期待有人解答。

网友:
我们用球头刀,一遍走下来就ok. 没有精度这一说法,只求曲线圆顺.一遍走下来不可能太顺滑

网友:
这是什么啊

网友(2014-12-26):
为什么不顺滑,因为你们所加工的是一圈(360)度变一个螺距,所以看起来不顺滑,俗称突变螺距。想要顺滑必须是渐变抛物线一样的加工,就是从始至终螺距始终在渐变,这样看起来才过渡的自然顺滑

网友(2015-04-01):
直接用G代码就可以做,没什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