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2010,O型密封圈、弹垫类零件如何装配(实际装配,有压缩量)?

楼主(2013-03-08):
求教:SW2010,O型密封圈、弹垫类零件如何装配(实际装配,有压缩量)?

查了很多资料,有的说直接配合上,转成CAD格式,手工修改,好麻烦啊,这效率。。。!!!

其他三维软件可以直接装配,并且是实际的压缩装配,SW有这个功能吗?实在是找不到解决办法,请教各位大虾啊!

网友A:
在零件里面做辅助线,作为轴线啥的,
就可以装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零件里面做辅助线,作为轴线啥的,
就可以装配了

看来我没表达清楚,O圈实际装配中是被压缩的,如何在软件中实现被压缩状态装配?
涉及到出工程图后,剖视图不正确的问题,必须得修改。

网友:
把截面直接做成压缩后的形状

网友:
以前也纠结于这些,后来就随意了。
我的装配办法也和向宏大帅的类同。

网友:
在装配体模式下把草图显示出来就可以装配了

楼主:
额,问题解决,用虚拟零部件,类似向宏大师,在装配环境下修改下O圈截面,零件图不变,工程图显示正常。

网友:
装配图不装密封圈,在装配图的工程图中手绘一下密封圈的截面图形。

网友:
不同工作装态下外形尺寸不一致的情况
我的做法是利用“系列零件设计表”定义不同的尺寸,比如弹簧的螺旋线长度。
需要哪种在配置里双击哪一种就行了。这个还是SW很古老的一个功能呢,跟我师父学的。
那时候SW没有标准件库,自己画螺钉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2015-10-29):
我也有疑惑呀

网友(2020-05-15):
@李心爱2 M/ K9 u& z. M5 f: M
如果是从toolbox插入的如何修改为压缩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