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内部连接,请教

楼主(2013-03-08):
现有一国外进口减速机,其内部结构有一如照片所示,该小轴没有紧盯螺钉孔等锁紧装置,拆除时又很轻松,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请指点,谢谢。

网友:
不懂,飘过

网友:
应该叫做“螺旋花键”!某一个转动方向会自动锁紧,反方向则会松开。

网友:
看单个齿轮看不出来,要看整体结构,也许就是个过渡轮.

网友:
有点像摆线震轮减速机原理   顺开   逆反。

楼主:
搞不懂的是怎么将电机的扭矩传替给减速齿轮,轴上没有紧盯螺钉,

网友(2014-06-10):
我擦还以为是把铣刀

网友:
大概是旋转时,螺旋齿产生一个轴向的推力,它就不会掉出来了。

网友(2014-07-20):
一根轴看不出

网友:
你可以认为这是螺纹锁紧,左旋(应该是正常的工作旋转方向)锁紧,右旋洞开

网友:
三楼说的对,螺旋齿轮就有这一特性,朝某个方向旋转就产生轴向锁紧功能.

网友:
是气压滑动轴承対吧?@老鹰

网友:
是气压滑动轴承対吧?@Lixinwu @樵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