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机的砂轮怎么安装,里面的螺丝结构怎么使两个同时紧固?

楼主(2013-03-08):
砂轮机的砂轮怎么安装,里面的螺丝结构怎么使两个同时紧固?

网友:
左边的是反牙,这样才能保证越转越紧。上的时候用块木板做刹车(和砂轮),没有地方给你铣方卡扳手的。

楼主:
谢谢啊。那天上了下上的不是很完美

楼主(2018-03-05):
左右是正反牙,所以越转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