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长圆孔之间位置尺寸怎么标注

楼主(2013-03-08):
哪位大哥帮忙解释一下机械中长圆孔怎么标注,另外多个长圆孔之间位置尺寸怎么标注?谢谢了

网友:
单个长圆孔标一个圆心的位置尺寸,再标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再标一下直径
多个长圆孔之间的位置尺寸就标基本尺寸,不用给公差,长圆孔本就是安装的时候可以调整的。

网友:
如果是键槽标注总长,如果是装螺栓的标注圆心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