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水泵接头松脱,讨教解决办法

楼主(2013-03-08):
水龙头关闭时,作业员会经常忘记关闭电源开关,导致水泵一直打水,使得管道内的压强增大,水泵连接处松脱。

请教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高级点的就是通过一个检测压力的装置控制电源开关,低级点的就是单独一根水管输送水到水箱,水箱再接个溢流管,一直不关电源的后果就是就是浪费水,浪费电。

网友:
进来学习的,等高手解答

楼主:
有没有一种水泵,当它出水水压高于一定值时,自动停转?

楼主:
在出水口和进水口装一个回路,用压力阀控制 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