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翻边怎样加工

楼主(2013-03-08):
此图形怎样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数冲模,看似和百页窗类似

数冲模保证不了翻边高度和圆弧

网友(点评):
那这个就难办了,这是做什么用的?散热?要求这么高吗?看能否将结构改下

网友:
应该只能是冲压,至于模具怎么设计要好好研究,怎么样才能到达客户要求。

网友:
有百叶窗冲压模具!

网友:
百叶窗冲压模,这是设备散热用的,搞冲压的加工厂一般都有这样的模具

网友:
这个不难,定做数冲模具或者是冲压模具都可以!

网友:
这个设计的纯粹是相当然设计,有没考虑过加工的工艺?开模?说得轻巧,看看他标注的尺寸?,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是想当然设计,基本靠冲压做不出来,冲开的口的形状和成型的形状还不一样。

网友(点评):
额,没错。还有一点。此类似百叶窗,意在散热。但是有没有考虑到防水防尘呢。宽4.5mm的口子啊!

网友:
这不难冲切反边一次完成.

网友:
高度太高,开模困难

网友:
谁设计的找谁。

网友:
翻成90度 有点难

网友:
用冲压模具

网友:
开口就是模具,请问楼上,你模具怎么设计?,整片一次冲压?步冲,你看看间距多少?你的模具画个图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