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的螺栓能承受多大的拉力?也就是说最大能提升多重?

楼主(2013-03-08):
M12的螺栓能承受多大的拉力?也就是说最大能提升多重?

网友:
标准件可以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查到,根据楼栓的性能等级查到

网友:
找找螺栓的国家标准   上面有螺栓的强度    好像最高的是12.9级

网友:
按照螺纹屈服强度乘以截面积计算,强度等级标明了屈服强度,截面积按小径计算

网友A:
大约是10T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约是10T多吧

能有那么多吗?

网友:
楼主你安全系数打算取多少?你要知道螺栓的质量参差不齐,为免发生意外,建议将安全系数取大点。

网友(2013-06-18):
查机械手册,

网友:
螺栓上不是有强度等级。换算下就知道了

网友:
4.8代表可承受400MPA的拉力。屈服强度比值0.6.换算400x0.6=240MPa。
G8.8就是800和0.8
G10.9就是1000和0.9

网友(2013-09-13):
屈服强度应该用在塑性材料吧

网友(2013-11-30):
先做个有限元分析,再来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