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铣床显示“轴无使能”!

楼主(2013-03-08):
我有一台802D的数控铣床,早上回参考点时,提示无轴使能,限位没有超行程,X、Z轴都动不了,驱动器无报警!

网友A:
如果611U上显示的是RUN
那查PLC,看看各使能加载是否正常,PLC没问题,那查T48,T63的回路是否有问题:小中间,线,插头.

网友(点评):
如果T48,T63控制回路都没问题.那直接修电源模块

网友:
那查PLC,看看各使能加载是否正常,PLC没问题,那查T48,T63的回路是否有问题:小中间,线,插头.  我觉得这个说的有道理 解决不了就打电话给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611U上显示的是RUN
那查PLC,看看各使能加载是否正常,PLC没问题,那查T48,T63的回路是否有问题:小中间,线 ...

611U显示的是run,怎样查PLC,802D诊断手册中没有看到!

网友(点评):
多长时间了,还没搞定?哎.你这样讲就够呛了.找懂的人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611U显示的是run,怎样查PLC,802D诊断手册中没有看到!

问题已经解决,把驱动器的所有连接线重新插拔了一次,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