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圆直径标注问题

楼主(2013-03-08):
用CAD2008标注圆直径时尺寸线总是随光标的移动标出一段,或只标出一个半圆的尺寸线,却不可以总个圆尺寸标出来,在CAD如何设置?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标注半径和直径是2个不同的命令,标注直径的快捷键为DDI.
半径标注的时候,把鼠标点在圆内显示一段,点在圆外连到圆心。

网友:
右击——特性
直线和箭头一栏
尺寸线1,尺寸线2或尺寸界限1,尺寸界限2 是否全为 开

楼主(2013-07-23):
标志特性选直线与箭头即可

网友:
你标的半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