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为什么要用塑料材质的?

楼主(2013-03-08):
前几天去一个客户那里。正好他的一台切丁机坏了。具体的现象就是噪声大。震动大。工人都不敢用。我顺便帮他看了看。拆开以后发现是传动部分其中的一个齿轮。有3个齿给打掉了。所以会有以上的现象。把塑料齿轮拆下来以后。发现磨损比较严重。然后我就有一个疑问。这个齿轮为什么要选塑料材质的。为什么不用钢件的。在这里希望高手给以解答。谢谢!0 _$ Q, I5 P; r1 g/ O

网友:
负载不大,为了降低噪音,那是进口尼龙的,但是和钢齿配的话,还是磨损很快。

网友:
个人拙见认为是为了防止事故发生 损坏其他零部件。

网友:
塑料的成本低啊!现在车床上一些齿轮也是塑料的,但材料要选好,一般用尼龙或POM

网友:
减小冲击和振动

楼主:
据我的这个客户讲这台切丁机,还没用到3个月就是这个样子了。他们主要用来切洋葱丁的。每天大概在2吨左右。切刀片磨损也很严重。一般3天就要修磨一次。 客户比较担忧。

网友:
同意3樓說的

网友:
现在的MC尼龙齿轮在轻载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取代钢齿轮,并且价格便宜,自润滑性好……

网友:
我认为大家说的都有道理,首先这是个切丁机,如果不小心切到钢铁不至于损毁设备,也是为了安全,还有塑料可以承受一定冲击,如果齿轮相位有误差,塑料可以协调,减小噪音,最后很重要的一点,起到易损件的作用

网友(2013-09-05):
主要是解决机械过载和减振

网友(2013-10-20):
如楼上所述应该做为易损件,有吝件才对不然后期釆购有的干了

网友:
应该做为易损件

网友(2013-12-04):
当负载过大时起保护作用,防止其他贵重零件损坏,有些机床上还用木头的呢

网友(2014-07-13):
做易损,减震。个人认为主要还是为了提高安全系数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齿轮配合中总要有一个作为磨损轮牺牲掉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降低传动负荷吧

网友(2019-03-25):
公司专业生产工程塑料板材、棒材(全新料),产品系列包括:PEEK、PPS、PPSU、PEI、PTFE、PVDF、MC尼龙、PA、UPE、PC、POM、PETP、PBT、HDPE、PP、ABS等、导电、防静电、加纤、含油、阻燃、通用级、食品级等!同时拥有CNC、加工中心、铣床、雕铣机、滚齿机、螺杆机等几十台高精密数控加工设备、可向客户提供各类产品的深加工服务,材料及加工服务包括:电子类、机械类、医疗类、光伏工程类等!
联系人:何祥锋-18142054464
——国内最专业工程塑料板材和棒材制造商!

网友:
三楼正确,主要用处是在食堂,防止刀叉等金属件混进料仓,防止损坏机器设备用的。

网友:
铁和铁都属于硬性材料,容易磨损,在滑动、转动中一般选择硬性和软性材料相结合,比如铁和铜、铁和塑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