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驱动阵列的问题,如何自动将所有紧固件都装配上?

楼主(2013-03-08):
有两块板,上面有许多槽孔,用螺栓进行连接,如下图所示,我想装配好一组紧固件之后,用特征驱动阵列的方式将其他孔也连接好,但是我发现特征驱动阵列这个选项只可以针对异型孔才能适用,槽孔或者普通圆孔都没法用这个功能,那请问槽孔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自动将所有紧固件都装配上吗?下面这幅图只是一个示意,实际工作中我经常碰上需要在一个装配体里面装几十个槽孔紧固件的情况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下面的异形孔来进行特征驱动啊? 软件设计如此,它只认整列特征和异形孔,别的特征你能怎么办呢?

楼主:
刚才忘了传附件上来了,这个是附件

网友:
 我用2010试了一下,只能用阵列和异型孔来确定。还必须是一个特征下所画的。

网友(2013-04-13):
可以通过草图阵列来王城吗?

网友:
为什么我的sw可以根据长圆孔特征阵列的。。没你说的问题,还有这里的回复真他妈让人烦躁啊,输入两个验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