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g 和 Fixture 的区别

楼主(2013-03-08):
(图片)

网友:
“治具”与“夹具”(fixture) 这两个词,由于用途接近,以致常容易被人搞混、甚至误用。
治具着重在工作和导引工具;夹具则着重于握持工具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有一些同时具有这两种功能(控制和导引工具)的装置也被称为治具,但只握持但不具引导工具的装置则被称为“夹具”而非“治具”。
上文引自:http://baike.baidu.com/view/689021.ht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