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机构+材料=解决所有问题

楼主(2013-03-08):
机械设计专业,现在做研发,不是很久,但是通过各种渠道也接触了不少东西。
有一个想法:是不是所有的产品问题,外观颜色,防水等级,连接方式,硬度强度等等,只要机构设计正确,材料选择合理,从理论上,这些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可能未必!即便是理论上,有时候也会经常不断得做妥协和调整,甚至要延后解决。

网友:
还有动力源的选择和一点电路方面知识!

网友:
结合面刚度是个很难受的问题,现在都是靠工艺,很麻烦的

网友(2013-05-17):
实际使用过程中,会根据使用环境,检验你的材料,设计尺寸,工艺,强度计算,安全系数,系统稳定,电路稳定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及时修正

网友:
补充一点,仪器目前没问题,不代表以后没问题,你能跟老外的比,能跟老外的仪器保证的寿命期限?国内的目前不敢,也不可能,有些问题没暴露,只是时间问题,不代表你设计的就没问题,就都对,都解决了

网友:
还有控制呢?如何让机构容易自动控制也是个问题吧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网友:
工艺,控制
问题解决了不代表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法

网友(2013-06-18):
这只是解决了设计问题,还有制造加工工艺,质量管理等其他问题!

网友:
实际使用的环境参数远超你设计时的想象,所以任何设计都需要应用后不断改进的

网友:
工艺+配合公差+执行精度+控制系统

网友(2014-02-16):
觉得你说的没错

网友(2014-04-04):
高速状态下还要模态分析,有些时候振动不可忽略

网友:
没这么简单的~

网友:
说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