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注塑产品表面流痕现象,望指教

楼主(2013-03-08):
最近我司生产一款产注塑件,外观纹理EMD22,Ra50,外观颜色为PMS8403C,材料:PS+ABS+色粉,但做出产品表面表流痕很多。
红线以上部分表面纹理有纹字(含金属粉)
红线以下的表面纹理没有含金属粉,就不会有该情况,为什么?
分析的原因是:
金属粉末难溶于塑料内,所以容易该现象(不良数据如附件)
请各位指教看法: 真正原因是什么? 有何方法可以改善?

网友:
金属粉在高压下和树脂的流动速度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很难处理,特别是融合缝处,如果是没有开孔的产品从注塑工艺,浇口设计上还好处理一点,但是有开孔的产品但很难了。
这应该也是手机以前做素壳,后来大力发展喷油烤漆的原因。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把生产出来的有流痕的产品粉碎好混在新料里再注塑,哈哈哈,具体要看是什么塑机,什么工艺,主流道做大一些也有改善

网友:
有用到模温控制设备吗,在射料时保持一的的外部加热,对熔接痕有一定的减轻效果

网友:
看不到产品的进胶方式是怎样,看A面这流痕基本都是会出现在熔合线处!由于你原料加了色粉及金属粉末,一方面,原料在成型前要进行均匀搅拌,混合,另一方面,可能是在成型 的过程中,溶胶中 的高速金属粉末在流动过程中与模腔摩擦接触,一部分会敷着在产品表面,还有少量会与溶胶摩擦剪切,有部分溶胶会分解,造成表面的像气痕一样的流痕。解决办法,我认为。一,原料的准备工作,成型前的均匀搅拌混合,二,计量时可以适当增大背压,让金属粉末和溶胶均匀混合,其次,溶胶在膜腔内的流动速度要保证稳定,所以,多级射速要调整恰当,另外,炮筒温度和模温的提高也会对此问题有改善!以上,是小弟拙见!楼主有更好的办法也可以和大家分享

网友:
很同意楼上的判断!
首先这个问题的出现可能与流道系统的设计有关系!
其次,根据楼主的图片来看,似乎与开孔与否没有多大的关系。
所以,要做出准确的判断,楼主最好把流道及浇口的设计给出。这样再做分析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