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精密小型磨床和车床,最好是数控的。

楼主(2013-03-08):
真心求推荐精密小型磨床和车床,还有线切割设备,最好是数控的。
因为要建立实验室,需要购买一些机加工设备,网上一搜都是设备介绍,看不太懂。
说一下需求,
目前来看,主要是
(1)加工圆棒试样,小型的,尺寸在直径10-2mm,长度160-60mm,带螺纹。
对试样表面要求较高,需要精磨试样表面。
(2)板材试样,小型的尺寸基本同上,不带螺纹,表面要求高,也需要精磨表面。
(3)圆片试样,尺寸是直径10mm,厚度是0.5mm,厚度和表面要求高。
目前主要是上述三种需求,求推荐一下磨床、线切割,还可以有车床。
磨床和车床最好是数控的。
不胜感激,各位高手、专家!

网友:
是需要数控内孔磨床吗?

楼主:
不是很懂,感觉应该是平面磨床吧

网友:
数控车床加数控外圆磨,你是做台阶轴的吧,我有全套工序,可以交流交流,QQ915258130

网友:
(1)加工圆棒试样,小型的,尺寸在直径10-2mm,长度160-60mm,带螺纹。
对试样表面要求较高,需要精磨试样表面。
  你这个长度要求太长了,外圆尺寸高不高,买机器应该是问设备厂家,基本每个厂家都有合适你所需的设备,就是好坏的问题了。我现在加工的也是直径很小的东西,可以做到0。5MM左右,公差1个丝,但是长度也是10个左右,直径5可以做到不顶起来的话可以做到60吧,公差都是1个丝,顶起来150都没问题了。现在很多数控车床都可以达到你那个要求,多问下,就可以解决了。需要的可以提供几个厂家给你参考。不过是美国机,有点贵,但精度方面可以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