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螺塞密封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2013-03-08):
请问如图所示M22x1的螺塞装在高速旋转的轴上,在这里主要起密封作用,介质为齿轮油;
请问:1、此处采用螺塞密封是否合理?
           2、此M22螺塞在装配时需要保证多大的拧紧力矩才能防止脱出?

网友A:
齿轮轴为什么做成中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轴为什么做成中空的

拉内花键啊!

网友:
你要密封什么,压力多少?最好是选用管螺纹。
还有齿轮轴那么大,齿轮壁厚太薄,能否受得住啊?

网友:
为什么不拉内花键后,将孔端焊封住再精加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