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上在卡簧后面的垫片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3-03-08):
如题   想问下小电机上轴端卡簧后面的小黄铜垫片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国家标准吗?

网友A:
含油轴承??公司里做的微型直流电机上头就用这玩意。不过不是黄铜,是铜粉末冶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油轴承??公司里做的微型直流电机上头就用这玩意。不过不是黄铜,是铜粉末冶金件。

多谢    正是!

网友:
是 啊  滑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