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工M9X1.25-6g外螺纹

楼主(2013-03-08):
怎么加工公制外螺纹M9X1.25-6g,要求metric thread-profile to DT10-18
                                                    螺纹大径8.76-8.972
                                                  螺纹小径 7.411-7.619
现在加工出来的螺纹小径只有7.28,螺纹刀是ISO 螺纹刀片
用什么刀才能加工出合格的螺纹小径呢。

网友A:
最简单的回答,那就是你把螺纹车小了。但是这也是不负责任的回答。应该说,你提供的信息还不够。
1)你用的刀片型号是否正确?
2)加工程序是否正确?
3)螺纹外观是否正常?
4)是否用环规检验过?
只有这些都确认了,才能做相对正确的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回答,那就是你把螺纹车小了。但是这也是不负责任的回答。应该说,你提供的信息还不够。
1)你用的 ...

程序是没错的,螺纹是合格的,通规是可以过,止规是不过的,刀是用肯纳的ISO刀片!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刀片呢

网友(点评):
具体刀片型号。